触摸屏PLC一体机开关设置!!!

楼主(2013-11-23):
如何设置按钮按住就开,松开就闭合?

网友A:
  一般屏的组态软件有这个 按下置 1 ,松开置 0 ,或是就什么 点动功能

网友B:
保持型按钮的反逻辑可以吗?没试过

楼主:
哦~~可以选择按1松0 ,看来是脑子有点短路啦~~哈哈~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哦~~可以选择按1松0 ,看来是脑子有点短路啦~~哈哈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