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电容器会怎样?

楼主(2013-11-23):
     假如电源电压U=1000伏,选择耐压为600伏的两个电容器串联起来使用,当C1承受750伏电压,C2承受250伏电压,两个电容器会怎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!!!!!!!!!!!!!!!!

 希望楼主有针对性地回复帖子!

网友B:
        首先要保证单个电容上的分压值要小于该电容的允许值,否则该电容一旦击穿,

总电压就要全部加在另一个电容上,若这个电容耐压值低于总电压,则第二个电容也面临击穿的危险。

        串联电容上的实际电压与其电容量成反比,即容量大的分配的电压低,容量小的分配的电压高。如果容量一样大那么电压也就一样。

两个电容串联分压的计算公式:

        首先设总电压是U,C1、C2上的电压分别是U1、U2,则

         U1=C2*U/(C1+C2)

         U2=C1*U/(C1+C2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要保证单个电容上的分压值要小于该电...

 感谢楼主赐贴!有什么办法在原有已知条件下使得两个电容器不击穿?

楼主:
     理论上,同容量的串联电容器的电压应该相等,但在现场实际测量电压不相等。是不是在理想情况下,电容器没有漏电流(即绝缘电阻为无穷大),而实际上所有的电容器都有不同程度的漏电流存在,表现为它们的绝缘电阻值不等。

图中的Rc1、Rc2分别是两个电容器的绝缘电阻,它们相当于和电容器并联。在稳定状态下(充电过程结束以后),电容支路中没有电流通过,而电阻支路中的电流是:

IR=U/(Rc1+Rc2)

不管绝缘电阻有多大,只要他们是有限的数值,这个漏电流就存在。于是每个电容上的电压:

U1=IRRc1=Rc1U/(Rc1+Rc2)     U2=IRRc2=Rc2U/(Rc1+Rc2)

一般情况下,电容器的绝缘电阻都不相同,因此电压U1不等于U2。如果Rc1=3Rc2,U1=750伏,U2=250伏。如3楼楼主分析,两个电容器都击穿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应该在电路中采取什么措施呢?

网友C:
跟串联灯原理差不多,容量小的受压大,容量大的受压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