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机接线盒抽头的辨别方法

楼主(2013-11-23):
1 先找出每相绕组的两个头
   取220 V 25~60 W电灯一盏,串接在220 V电源线上。把电灯的一个线头与任意一个电动机绕组线头连接,再把这个线头记为“1”,把电源的另一个线头依次与电动机的其余5个线头接触。当接触到某一个电动机线头而电灯发光时,说明这个线头与“1”是同一个绕组,并把它记上“4”。用同样的方法继续辨认出一相绕组,并把两个线头假定记上“2”和“5”。余下的两个线头就假定为“3”和“6”。
2 找出每相绕组的头尾
   可以先假定上面的编号是正确的。把“4”和“2”连接,“1”和“5”通电,“3”和“6”接灯泡。通电后如果电灯灯丝发红,说明“2”和“5”的编号正确;灯丝如果不发红,只要把“2”、“5”编号对调即可。把“5”、“3”连接,“2”、“6”通电,“1”、“4”接灯泡,灯泡发红,说明“3”、“6”编号正确;如果灯泡不发红,只要把“3”、“6”编号对调即可。
注意:先用线夹夹住线头,后接电源,以免触电

网友A:
注意:先用线夹夹住线头,后接电源,以免触电

网友B:
相当麻烦啊。用指针式万用表一块,加个电池,很容易就判断首尾了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相当麻烦啊。用指针式万用表一块,加个电池,很容易就判断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