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和利时的编程软件PowerPro如何读PLC的程序呀

楼主(2013-11-23):
刚接触和利时的PLC,用的编程软件PowerProV2.1.5,发现菜单里只有下载程序,没有上载程序的选项。请教该如何读和利时PLC里的程序呢?

楼主:
怎么没人回答呢?难道确是无法读PLC里的程序吗?

网友A:
出于知识产权保护,LM系列PLC不具备上载程序功能,就是说你下载的程序除了你自己有谁也读不出来。如果需要上载功能,可以选择和利时的LE系列PLC。

网友B(2013-12-30):
2楼正解!LMPLC保护性高,LE选择性高。

网友C(2021-01-19):
引用 网友A:
出于知识产权保护,LM系列PLC不具备上载程序功能,就是说你下载的程序除了你自己有谁也读不出来。如果需要上载功能,可以选择和利时的LE系列PLC。...



我正纳闷怎么回事呢,原来如此,谢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