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日一图--看看这是什么武器

楼主(2013-11-24):
看看这是什么设配,那地方用的

网友A:
真不知道啊  楼主从什么地方看的

网友B:
看的脖子都酸死了。

是不是什么液压设备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的脖子都酸死了。是不是什么液压设备啊

治疗颈椎病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看的脖子都酸死了。是不是什么液压设备啊

 像液压设备。

网友E:
治疗颈椎病

网友F:
  真不知道啊  楼主从什么地方看的,像液压设备 ?

网友G:
治疗颈椎病的设备,看后就好啦,应该是大型液压支柱。

网友B:
液压缸,并且轴头位置带油润的。整套设备分为液压部分和油润回路。看图片好像是拆卸一下来的设备。

楼主快来揭晓答案。。。

楼主:
辛苦各位的了,由于没有把图片旋转过来,真是不好意思,这是煤矿井下采煤机的液压支柱,支撑顶板的,只是设备的一部分,由于太大只有拆开下井运动地点再组装成一套设备,好多童志没有见过吧!1

网友H:
综采支架,一台大约百万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