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00程序

楼主(2013-11-24):
求大神给解释下程序执行后M0.0是什么状态,置位还是复位啊???

网友A:
  程序执行后M0.0是什么状态,置位还是复位啊???

先是 置“1”,然后接着又置“0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序执行后M0.0是什么状态,置位还是复位啊??...

谢谢啊,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