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讲解谢谢了

楼主(2013-11-24):
用4个光电开关检测地板砖好坏,坏的后面的电动机带动拉带抬起 将坏的漏下去  检测的好的地板砖 拉带再复位

楼主:
新人  求帮助

谢谢了

网友A:
楼主做什么?要程序?写程序要多动动脑,这样才能成为高手啊

楼主:
是啊程序 可是刚是新人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啊

楼主:
   求指教下 谢谢了

楼主:
老师们跟俺讲解下吧  自学的PLC 感觉好难啊  学基础的时候没什么 真正应用了

就无从下手了

网友A:
晕死,用三菱啊~我刚刚用S7-200写了程序。。。你要不

楼主:
 借鉴下 谢谢了  谢谢

楼主:
程序长吗 ? 截个图方便吗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晕死,用三菱啊~我刚刚用S7-200写了程序。。。你要不

截个图吧 程序长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回复内容:对: 网友A  晕死,用三菱啊~我刚刚...

谢谢你

楼主:
谁给俺讲讲啊谢谢了啊

楼主:
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 在线等啊

网友A:
办法:除废电机常开,当检测到成品,除废电机关断,直到陈品走出除废断,电机重新开启。(需要在成品输送带上加一光电)

写得不好,仅供参考

网友A:
VW0为成品的检测时光电导通的时间。I0.5是成品已经过渡的光电

当然这个方法肯定不能用于实用,我想现场的话考虑多种情况,还是用时间计算好点。

 还请大神来解答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W0为成品的检测时光电导通的时间。I0.5是成品已经...

谢谢您

网友B:
记得以前在坛子里专门回帖发过一个类似的程序。不过现在已经找不到了,因为论坛不允许查看自己的回帖。。。

悲催

网友C:
1, 你是要思路还是要检测地板砖好坏方法呀?

2, 如只是要思路的话你这样做的也行,还有就是在这个坏的地方不要用电机控制,这个麻烦,直接用气缸控制这一段传送带,将其抬起

3, 就是你四个光电开关想检测 地板砖 好坏是有一点难度,建议用一个影像系统

网友D:
还是人工检测比较靠谱。

再者兲朝一直洋洋得意的就是廉价劳动力。

网友E:
典型的流水线控制,传感器最好选用“欧姆龙”的;估计常开、常闭满足不了你的要求,必要时可考虑使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。

网友F:
简单理解,如果砖块坏的尺寸小(只能是小了的概率),用你的光电开关检测砖块到达时此信号的上升沿作为计时开始停机,离开时作为计时的结束,当然这个理解是取决于皮带机恒转速的前提下。这样正常的时间与不正常的时间肯定有一个差值,当这个差值达到有效允许范围外则判断为废品。启动丢弃废品动作执行。

网友G:
关键是如何检测砖的好坏,给电机发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