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&R的CF卡是否能用普通卡代替

楼主(2013-11-24):
我们有一台设备使用了b&R的控制系统,怕硬件坏,ghost了CF卡,请问如果CF卡有问题了,是否能用普通卡代替

网友A:
临时代替是可以的,但是注意要选用质量好的卡。

网友B:
可以用的!我自己测试就是用一般的卡。

网友C:
可以的,贝加莱的CF卡也是外包给其他公司做的,只是用了贝加莱的牌子

网友D:
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   CF卡其实没那多的要求

网友E(2015-08-27):
可以的,我们的贝加莱测试系统也是用金士顿的

网友F(2015-12-21):
我咨询过贝加莱上海总部的人,他们说是可以的!只是他们对这样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。

一张二百多的CF卡某宝才几块钱,确实可以考虑自己购买,但注意下质量!

网友G(2018-04-26):
完全可以代替,使用WinHex软件进行扇区对拷,就可以了,或都进行磁盘对拷,镜像恢复都行,我是这样做的

网友H(2018-06-02)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的!我自己测试就是用一般的卡。

你好

网友I:
我们单位用过金士顿的CF 卡  但是一张卡只能使用3个月左右 最后又换位贝加莱了

网友J(2018-09-25):
引用 网友I:
我们单位用过金士顿的CF 卡  但是一张卡只能使用3个...

可以试试我们领存的工业级CF卡,我们是国产军工级存储设备研发厂家。

网友K:
培训老师说买最贵的就对了

网友L(2021-08-09):
引用 网友G:
完全可以代替,使用WinHex软件进行扇区对拷,就可以了,或都进行磁盘对拷,镜像恢复都行,我是这样做的...



nice

网友M(2022-01-29):
应该可以使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