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们公司这种led灯很容易坏

楼主(2013-11-24):
就像这样的led灯,经常坏,按讲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啊,是因为工厂电压偏高嘛

网友A:
是的,应该是你们的电压有问题,我们单位用了很多,也没有怎么坏!

网友B:
   你这个 LED 灯是什么电源供电的呀? 还有 电源 稳定 不 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 LED 灯是什么电源供电的呀? 还有 ...

 就是火零线啊,电源是工业用电,应该有一定的波动,公司灯坏的比较多,18w的日光灯,22w、32w的节能灯也经常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应该是你们的电压有问题,我们单位用了很多,也没...

 我们这灯坏的真心多。。。各种灯都坏。。。。可能是电压不稳,就是工业用电

网友C:
LED灯就怕电压波动太大,虽然高端品牌一般都有稳压措施,但也承受不了工业用电的这种大范围波动。

更别说劣质灯具了

网友D:
家里的节能坏了,瞅着飞利浦的牌子响

买了15个飞利浦的。3W,27标准螺口。

装上后,不到三天,就坏了一个。

淘宝天猫的,质量都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家里的节能坏了,瞅着飞利浦的牌子响买了15个飞利浦的。...

 我们这一般的环形节能灯都是飞利浦的,这种led的忘了什么牌子的了,反正一个快200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ED灯就怕电压波动太大,虽然高端品牌一般都有稳压措施...

 一个灯差不多两百块钱了,就是看着好看,坏的太频繁了,电压波动的确是有点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LED灯就怕电压波动太大,虽然高端品牌一般都有稳压措施...

网友F:
损坏原因

1.电流的电压不稳定,供电电压升高特别容易造成LED灯的毁坏,电压突然升高的原因很多,电源的质量问题,或者用户的不当使用等等原因都可能让供电的电源电压突然升高。

2.供电通路局部短路,造成这种情况的通常是线路中某个部件,或者其它导线的短路使这个地方的电压增高。

3.也可能是LED因为自身的质量原因损坏因而形成短路,它原有的电压降就转嫁到其它LED上。

4.灯具的散热效果不好,我们都知道灯管发光就是一个散热的过程,如果灯具内的温度过高就容易使LED的特性变坏。这样也容易对LED灯造成损坏。

5.还有可能是灯具里面受潮,因为水气是导电的,这样就会使灯具的线路短路。

6.没有做好防静电的工作,使LED的内部被静电所伤害。尽管施加的是正常电压和电流值,也是极易造成LED的损坏。

7、电压不稳,并伴有大量谐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损坏原因1.电流的电压不稳定,供电电压升高特别容易造成...

 谢谢指导了

网友G:
工厂电压不稳,与谐波干扰有很大关系。

网友H:
LED做照明必须采用恒流电源,电源电源波动不会影响寿命。商品出售的LED灯,是因为元件厂家把LED的指标定高了,为了让低成本的芯片发高亮度,提高额定电流,是芯片发热量增加,从而影响寿命。LED灯之所以省电,就是因为发热,电能转换光能效率高。可商品灯温度都比较高,功率大的还加了散热片,既降低了效率有减少寿命,真是资源的浪费。

我自制的LED灯,电流值调整的准则就是不发热,15W的LED只运用在8W,正常使用2年了,而且因为省电,几乎是长明灯。

网友I:
公司电压波动厉害很容易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