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垦 SVC06 7.5KW 求救

楼主(2013-11-24):
三肯 SVC06 7.5KW 的变频器模块 桥和逆变都炸了 驱动坏了220的电阻和350光耦 修复后 想不加模块测下波形 启动运行后 结果发现 上三路只有驱动电压 没有波形,电压(17V) 下三路光耦根本没有驱动电压   以前没有修到过  这个机器不加模块会是这样吗

网友A:
不加模块也不至于没信号吧,楼主查下光耦是否有问题

楼主:
驱动没毛病了  现在光耦初级就没驱动波形 考虑主板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