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机更换升级 2000 系统后采集卡出错

楼主(2013-11-24):
    原来用的是 SIEMENS PC840 的工控机,因是2000 年的产品,年代太老,且是 NT 的系统,今天趁着周末生产线停线检修,于是买了一台新的研华工控机,将两块采集卡拆到新的工控机的 PCI 卡上,上电,将原来的系统 GHOST 还原到新的工控机中,可是系统启动后却显示 采集卡连接出错,没有连接到?

   这是为什么,在 NT 系统下 采集卡连接失败, 从 NT 系统升级 到 2000 系统 启动工控机后还是一样的 ,采集卡无连接,为什么,与 PLC 连接 的 CP 5611 卡到是连接正常,请问这与 BIOS 设置有关不 ?

网友A:
感觉是驱动的问题吧。觉得咨询下采集卡的厂商,问下驱动是否不一样。

网友B:
    花钱请人吧,或是 找 卖研华工控机的商家

网友C:
有可能是中断分配问题。查看原系统(硬件、软件上电)的板卡IO地址、中断分配。WIN2000是自动分配的,这次分配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但组态软件不知道。

网友D(2014-11-08):
硬件不支持或者是驱动不匹配,或者是驱动需要升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