莫迪康M208和显控通讯不上

楼主(2013-11-24):
我用的M208PLC和显控 的SK-43AE屏,波特率。停止位。什么的都对,和PLC连接没反应,屏上显示0X43,PLC是下好程序的 屏也是,就用过的帮帮忙吧,弄了一星期了,

网友A:
先确定通讯线有没有问题

王者之师--略懂。略懂。

网友:
先确认通讯线是不是这样的

楼主:
多谢大家了,我仔细看了看显控说明 在用M218 238等型号时候 不能选择218系列 还得选MODBUS 通讯。。现在改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