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外国内电流源型变频器发展状况

楼主(2013-11-24):
电流源型变频器由于具有短路保护可靠,可以四象限自由运行等等优点,在一些工业场合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。在国外,像罗克韦尔、西门子就已经拥有成熟的该种类型的变频器产品,目前,国内电流源型变频器产品做得怎么样,有哪些公司在进行研发,请各位大侠指教?

网友A:
目前的国产绝大部分以电压型变频器为主,电流型变频器在市场上不占价格优势!

网友B:
电流型变频器国外产品非常成熟可靠,性价比也非常高。在一些可靠性要求非常高的场合,如轧钢应用中的高速线材精轧机LCI,中板轧机、热连轧初轧机等低速应用的交交变频器,更能体现出优势。但从技术先进性、对电网的友好性考虑,目前主要还是选择电压源型变频器。

对西门子公司轧钢专用中压变频器有需求或需要了解的同仁,请联系电话18910903269,王先生。

网友C(2013-12-24):
AB收购哈尔滨九州以后把7000系列的电流源形变频器放在国内组装,价格降了不少

网友D(2014-06-27):
电流型变频器早就有了,而市场选择了电压型变频器。

网友E(2014-08-18):
 当前,电压源变频器在低压产品方面是压倒性的主流,在1kv以上高压产品方面也是主流,这是不争的事实,预计将来的局面也不会改变,这是因为电压源变频器的性能通用性强,适用于各种不同要求的负载,设计、生产技术也比较成熟,一般厂家都能掌握,但是高压变频器产品尚在发展中,当前尚存的主要问题包括:高电压大电流的全关断电力电子器件有待发展,电动机耐受高dv/dt的能力有限,因而三电平或多电平电压源高压变频器是一个现实的可行方案,为了得到既可靠又经济的三电平或多电平方案,不同的拓扑结构尚在研发中。

  电流源变频器不适用于负荷快速度化的负载,他的优点是两电平方案有不危害电机的dv/dt输出,如果将来高电压大电流的全关断器件能以不太高的价格大量出现,则他的发展势头有可能加大。

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://www.zysce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