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星三角电路不能转换到三角形

楼主(2013-11-24):
公司有10多台桩机,37KW的电机,用星三角启动。现在有很多台电机都有个通病,电箱接上电,启动电机星形启动正常,到转换三角形时接触吸了一下就放开了,锁不住,然后又转到星形启动又重复上面的动作,转换不了。把接触器,时间继电器等主要元件更换,故障还没排除。电路检查了是正常的,但有个奇怪的现像把电机线全部拆除按下启动按钮,星三角能正常转换,接上电机故障依旧。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?望能赐教!!!

网友A:
可测量一下空载时的电压,留意起动时的压降。

网友B:
运行时热继电器接入控制电路,有电机负荷时,热继电器动作了。先把热继电器的控制触点短路,启动是否正常,再判断故障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运行时热继电器接入控制电路,有电机负荷时,热继电器动作...

是由时间继电器控制还是接触器辅助时间触动转换控制?

网友D:
好像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

网友E:
这个我遇到过,线接错了,有些电机标的线的顺序和实际不一样,仔细测量一哈

网友F:
时间设定问题

最好检测一下最大电流值得转换时间

然后设置一下最佳时间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我遇到过,线接错了,有些电机标的线的顺序和实际不一...

 这是我最担心出现的问题,星启时候正转,转换到角接时候,成了反转。所以我接星三角,接好后通常分两步测试,先把转换时间调长,启动后看一下转向,再把星接的接触器线圈拆掉一根线,直接角接,看转向,如果一致,就接上去了

网友H:
到电机的6根电缆接错了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回复内容:对: 网友E  这个我遇到过...

星三角启动如果进线的3根线不变,启动和运转的方向应该是不会变的。

网友J:
仔细检查电机的接线和启动转换时的电压的变化。

楼主:
多谢大家赐教,已查明原因是电机电源线接错了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我遇到过,线接错了,有些电机标的线的顺序和实际不一...

 这个可能行很大。电机的引出线有问题

网友L:
该不会是辅助触头接错了吧

网友M(2014-01-27):
应该是电机的6根线接地顺序不对

网友N:
怀疑是热继缘故,,,,,,

网友O:
是不是正如5、7楼所说的。。。

铜丝绕组的线管/套管,套错了???

U1 V1 W1

↓ ↓ ↓

U2 V2 W2

套成了

U1 V1 W1

↓ ↓ ↓

V1 U1 W1

或其他

网友P:
谢谢分享,受益匪浅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家赐教,已查明原因是电机电源线接错了。

小弟本着虚心请教的态度请问这位兄弟,能否说得清楚点呢,是怎么接错法?  万分感谢。。

网友Q:
期待接错的原因说明,更好的让同行学习,谢谢。

网友R:
你查一下这些箱子距离电源的距离吧,好像是电压降的问题!那万用表测量在转换时的电压你就会发现电压突然就低了一下!

楼主(2018-03-30):
4年后再看这个帖工作经验已经不一样了,总结一下原因有1.电源线过长截面积过小,传输距离远引起电压降。2.电机线接错,交流接触器会自动断开(原因应该是短路电压为0了)

网友S:
是不是正如5、7楼所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