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逆变输出模块维修经验

楼主(2013-11-24):
 1.模块的损坏不只是主电路端子的短路或开路,还可能有触发端子与主端子之间的短路、触发端子之间短路、触发端子内部开路等。测最主端子无短路,并不能证实模块没有损坏。

 2.假定主端子、触发端子测量都无问题。也不能彻底证实模块没有损坏,模块尚存在漏电、性能变劣等较为隐蔽的损坏,关键是如何采取手段验明其好坏,确保最后装机的是好块,否则会扩大故障范围,造成人为的麻烦。由于模块焊到线路板上,二次焊接费时费力。即使选用好模块。主回路直流电压也不能轻易投送,需先用一个较低的直流供电。验证确无异常后,才能连接直流母线回路。并做启动试验。

 3.在变频器维修中。有些元件(电容、光耦、模块)受温度漂移、离散性及电流、电压的影响,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正常,而一上机便呈现不良状态,容易误导维修者。在这种不能准确判断元件好坏的情况下(特别是遇到驱动电路疑难故障)。采用代换法是最快捷的方法。

网友A:
对于变频器模块损坏的判断有很强的参考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