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异步电动机过热故障检修

楼主(2013-11-24):
1.绕组短路。当运转绕组或起动绕组短路时,短路线圈会产生很大的热量,并发出噪声。若电动机持续运行,热量无法散发,将导致电动机过热,损坏未短路的绕组。因此,电动机过热时应立即停机检查,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修理。
    2.绕组接地。接地较严重时后果与短路一样,轻则电动机过热,严重时烧毁绕组。
    3.运转绕组与起动绕组碰线短路。当运转绕组与起动绕组碰线短路时,电流经运转绕组流入起动绕组,时间一长起动绕组就会烧毁。要寻找碰线部位,可将两个绕组分别与电动机接线端分开,然后将检验灯一端接运转绕组,另一端接起动绕组,若检验灯亮即表明两绕组相碰短路。然后,依次将运转绕组的各极与起动绕组断开,若断开某一极时检验灯熄灭,则表明该极绕组与起动绕组碰线短路。查找碰线处并将其包扎绝缘即可。如果仍无法确定碰线部位,只有将起动绕组的线圈拆开进行检查。
    4.轴承损坏或缺少润滑脂。轴承损坏使定子、转子相擦,或轴承内缺少润滑脂,都会使电动机过热。检查轴承,若缺少润滑脂,应添加适量润滑脂;如果轴承磨损或损坏,则应更换轴承。
    5.过载。电动机过载时,会因绕组过流而使电动机过热。若负载过重但无法调整,应更换功率较大的电动机。如果过载是因电动机内部部件相碰、阻塞等造成,则应检修电动机机械部分。

网友A:
学习楼主的电机维修知识。谢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