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PT100的一些问题?

楼主(2013-11-25):
PT100有两线制,三线制,四线制!

我一直没搞明白,为什么四线制精度最高?

师傅麻烦解释一下

网友A:
好像是抗干扰好一点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抗干扰好一点吧!

你在牛A与牛C之间

网友B:
pt100应该是感温棒(热电阻)吧,应该是3根线的,其中的两根的阻值特小,这两根可以短接的。 而这两根和另一根的阻值为120欧姆左右(温度不同阻值也不同)。不过好像没见过4根线的pt100。

楼主(2014-01-10):
哎,算我没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