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力西JD-5电动机保护器

楼主(2013-11-25):
电动机控制回路没问题,就是保护器老是断相跳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换个保护器试试,有可能是保护器本身的问题

网友B:
换个保护器试试看呢?

网友C:
如果保护器没问题,那就确实是断相了,看看电机各个关节的接线,有没有松了的。

网友D:
要严格按照接线图接线,线圈要在电机通电后再通电

网友E:
多大的电机配那个型号的保护器?

如果线路电机都没问题,那只有一个解释,你的电机电流低于保护器下限了!

网友F:
保护器选大了,电机电流太小。仔细看说明书,有个不小于3%的额定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