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CPU224XP怎么接压力传感器

楼主(2013-11-25):
这个传感器怎么接到西门子CPU224XP上面?

求好新人热心指导,本人新手。

网友A:
西门子CPU224XP上面只接受0-10V的电压信号,要看你的传感器输出类型了。

如果是电流信号,则要加个电阻才行。

见接线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西门子CPU224XP上面只接受0-10V的电压信号,...

 我那传感器   红色线为5V  黑色线为0V  绿色和白色为信号线。 请问该怎么接?

网友B:
看来你的是四线制,5V和0V应该是接独立电源的,224XP是不提供电源的。

绿色和白色为信号线,就要看什么信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来你的是四线制,5V和0V应该是接独立电源的,224...

红色和黑色线通5V电后   然后红色和白色 之间电压为2.5V   红色和绿色之间也是2.5V。

网友C:
红色黑线是激励信号,绿色白色为信号线,一般输出是mV级别。

是需要经过放大才能送入PLC的。

你还需要弄个变送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红色黑线是激励信号,绿色白色为信号线,一般输出是mV级...

 那红色和黑色我接5V电源进去    然后  绿色和白色我接PLC的M 和 A+或者B+可以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回复内容:对: BobMarley  红色黑线是激励信...

看来楼主还是没有搞懂,一楼已经说了:M,A+,B+只接受10V的信号,你的信号是10V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楼主: 回复内容:对: BobM...

 那就是说要将传感器的信号经过变送器放大到0-10V 再进PLC是吧?

网友D:
你扩展一个EM235模块,最小量程可以到25m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