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B(ACS510)变频器用在恒压供水。

楼主(2013-11-25):
应该怎样设置,和接线。

请指点,谢谢。

网友A:
根据说明书上的PID宏接线。参数设置PID宏。

楼主:
谢谢,我没有手册。下一个,看看。

网友B:
按这这说明书上面的接线和设置参数就可以了

楼主:
请问:我的输入是电位器。那么应该接到:AI1,GND,10V上对吧,那么给定应该怎样接呢。

请指点。

谢谢。

楼主:
我将参数这样设置:9902=6,1002=1,1101=2,1102=7,1601=0,2601=0,4010=0,4016=1。

这样怎么还是不行。给定应该怎样输入。

请指点。

谢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将参数这样设置:9902=6,1002=1,1101...

你按PID上面的设置的宏参数设置,电路图也按上面的接,不知道你出什么问题了

楼主:
我也不知道,还得看手册。

谢谢。

楼主:
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584274002.html?qbl=relate_question_0

网友C:
如果是一拖二,并且支持公平运行,那么在参数设置时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