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八

楼主(2013-11-25):
      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四十八

  本文5例都是网上的求助帖,涉及PLC编程及电工理论与计算等问题,现整理展示给大家,供大家分析讨论。如有不妥之处,请给予指正,本人深表感谢!

一、求助帖:CPU224XP与脉冲驱动器接法求教

本人新手,刚接触S7 200,现在手头有CPU 224XP   和一只网上刚买的步进驱动器。

已知CPU 224XP输出是24V高电平,而步进驱动器如下图:

貌似这个驱动器  脉冲和方向端  是要给低电平信号,高电平时公共端,这就让我CPU 224XP的输出无从下手了。。。

问题点1:就这个驱动器我该如何接法。

问题点2:我咋把CPU224XP的24V 高电平变成5V的。。。  我试过串联上 2K欧,5.6K 欧,22K欧,然后用万用表去量电阻的另外一段和24V 低电平结果万年都是 23.9V。

先谢各位高人指点,想找些朋友一起学习 西门子  有兴趣的  留言  ~~

 回复:有2种方法可以解决输出电平的转换:

 1、将高速脉冲输出口(Q0.0)的供电源的 L+端,不用+24V供电,改接+5V电压供电,这样输出的脉冲幅度就变为0~+5V变化。注意:这样改后与Q0.0同电源的其它输出口(Q0.1、Q0.2..)也变为5V幅度的输出。

 2、如与高速脉冲输出口Q0.0同供电源的其他输出口要求是24V输出幅度,就不能采用上述1所用的办法,可用硬件组成电平转换电路来实现,见下图:

1、上左侧图为第一方案:将L+接+5V,使Q0.0输出为5V脉冲。

2、上中图为电阻R1、R2串联分压,输入给G1晶体管基极,由G1构成射极跟随器输出5V脉冲。

3、上右图为用光耦器件4N33组成的电平转换器。其输出为5V脉冲。

   二、求助帖:如何用plc读取0~30v的电压信号

大家都知道,plc能读取设备传过来的0~10v的信号,但是,我这边有一台设备,传出0~30v的电压信号,我应该如何用plc去读取?  请大家指点一二!!

  回复: 可以这样处理:

 1、由于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阻抗非常大(几MΩ),故可直接用2只精密电阻串联分压(R1=2K,R2=1K),将设备输出的0~30V 电压信号分压为0~10V的电压信号,再输入给输入模块的输入端。,见下图:

   如选用模块为EM235,其输入端设置为0~10V电压方式,可将1KΩ电阻并接在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A+与A-,再串接一2K电阻接输入电压信号端。这样当传送0~30V电压信号时,其A+与A-间的电压为0~10V,其模块转换的对应数字量为:0~32000。我们可直接用此数字量来代表0~30V的电压值。

  2、编程处理:(10、如模块读取输入的0~30V电压信号,是用来在触摸屏显示对应的输入电压值,则可用上述的电阻串联分压的方法,使加在模块模拟输入端的电压为0~10V。模块对应转换的数字量为0~32000。转换后的数字量进行这样运算:U=AIW0÷3200×3,其运算结果就是此时设备对应的输出的电压值,将此值传递给触摸频即可显示对应的输入电压值。如:读取 AIW0=12800,则设备对应的输出电压:U = 12800÷3200×3 = 12V,将运算结果(12V)送入触摸屏。

  3、如模块读取输入的0~30V电压信号,表示被测温度的范围为:-20度~+150度,而模块转换的对应数字量问哦0~32000,即-20度对应数字量“0”,+150度对应数字量“32000”,则转换为温度的转换公式为:T = -20 + (20+150)×AIW0÷32000

整理得: T = -20 + 17×AIW0÷3200 ……(1)

   三、求助帖:关于无功补偿的求助无功补偿加上去后,进线总电流减小了,是不是用电电流也会减小?在电机处加无功就地补偿装置,电机空栽电流明显减小,是不是就节电了?按道理增加无功补偿是节钱不节电的啊,不好理解!

  回复:  电机是感性负载,电机的功率因数是由电机本身的结构决定的,即它不变的,外加补偿电容会使供电设备的输出电流变小,而电机本身的电流本没有改变,人们常说的节电是指供电源输出电流变小。请见下图:

  假设电机的功率因数=0.6,通电后其电流为图中的I线1,它包含有二个电流分量:1、有功电流IR ,与供电源 U 同相位,2、无功电流IL,它滞后U 90度。

  加上补偿电容后,电容产生的电流Ic从相位上引前U 90度,此时Ic与IL电流相位相反,其和电流I合=IL-Ic,显然: I合 < IL,而I合与IR的和电流I线2即为并接电容后的电源的输出电流,显然I线2 < I线1。I线2U的夹角β变小,其功率因数cosβ变大。而电机的功率因数角仍为I线1与U的夹角,其功率因数仍为0.6不变。

    四、求助帖:求(LAD)程序:循环控制6盏灯

控制要求:6盏灯,启动,6盏灯顺序亮灭(1号灯亮后1S关闭,然后2号灯亮,1S灭,逐次到6号灯),无限循环。停止,任何时候按停止按钮都可终止循环,灯全灭。本人初学PLC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,,多谢各位了。

  回复:用S7-200编个程序,供你参考:

   五、求助帖:s7200高速计数

菜鸟一个,最近改造用S7200高速计数器,检测一个信号,300毫秒检测一个信号,检测不到,输出一个Q点报警,望高手指点

   回复:可以这样编程:

 1、将S7-200的高速计数器的计数设置为:连续计数方式,且计满自动从0计数。输入的计数脉冲的频率=1KHz,这样高速计数器每计1个数的时间=1mS.

 2、用被监测的信号的前沿读取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值HC0 减去VD0,其差送入VD4,再将HC0值送入VD0.

 3、用VD4(差值)与数“300”比较。如VD4 >300,即信号间隔大于300mS,使Q0.0=1.即报警输出。见下程序:

主程序:

SBR_0 子程序:

   本文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!

网友A:
先顶了再细细看,感谢楼主细致的解析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顶了再细细看,感谢楼主细致的解析。

网友C:
 楼主讲解细致  ,专业精神可敬。能否以后向师傅学习,职场新人敬上!

网友D:
师傅,幸苦了

网友E:
不错,能够给初学者很多启发,给大家更多的思路

网友:
楼主讲解细致  ,专业精神可敬。,谢谢楼主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,专业精神可敬。,谢谢楼主

网友H:
楼主题4网络4。是不是应该Q0.5呢??一共才6盏灯,。所以。。。。

网友H:
楼主是对的。又看了下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 先顶了再细细看,感谢楼主细致...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引用 网友A: 先顶了再细细看,感谢楼主细致...

网友K:
楼主是我在工控网上见到最专业的人士~!希望能经常看到你的分享,也祝你工作顺利,家庭幸福~!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讲解细致  ,专业精神可敬。能否以后向师傅学习...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楼主是我在工控网上见到最专业的人士~!希望能经常看到你...

网友M:
这贴中关于PLC高速计算器解答中,其中网络2中,当HC0的数据超过最大值时将最大值减去上次值存放在VD0中再将HC0初始化,这样的处理我觉得有些问题假设HC0到最大值时,减去上次值=200,I0.1再次读取HC0时,该判断的逻辑应该是HC0当前值和VD0相加,而不是相减.不知我裂解对不对

楼主:
18楼;你分析的对,我已将程序改了,你再看看。

网友M:
没问题了,如果可以,建议楼主把程序说明同步修改下

楼主:
21楼:谢谢你的建议,将程序说明加入程序里

网友N:
精神可嘉。在这里能了解很多的东西。支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