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人机界面死机问题

楼主(2013-11-25):
我这里用一款台达 DOP-B07S411的人机界面做了个工程,偶尔会出现换画面是死机现象,死机时画面左上角会出现人体版本号和好多数字,请高人帮忙看下什么问题

网友A:
通讯速度过快会导致人机界面假死机即是楼主所说的死机,断电重启后又好了,

建议降低人机通讯速度,和更新韧体可以缓和这种状态。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过,应该是软件或硬件有BUG

网友C:
你把右上的错误记录拍个照片或者记录下来,发给中达电通的客服;他们应该会处理的,这种一般是韧体问题的,以前用AE系列+网络模组也遇到过。你也可以确认下你的人机现在的韧体,然后你的编程软件支持的最新韧体,比人机高的话,可以直接更新下试试,更新前建议备份下程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通讯速度过快会导致人机界面假死机即是楼主所说的死机,断...

似乎不可想象

网友E:
是不是编程错误造成的;

网友F:
  可能是系统软件问题,也有可能是你的 程序是不是写运行太多

网友G:
建议先升级DOPSoft至1.01.10,然后执行“工具”/“韧体更新”。然后再检查你的画面工程文件?譬如“宏指令”。

http://www.delta.com.tw/ch/product/em/control/touch_hmi/download/software/DELTA_IA-HMI_DOP_DOPSoft-V1.01.10_SW_TC+SC+EN+SP_20140721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