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比较大小

楼主(2013-11-25):
西门子PLC比较大小VD100,VD104,VD108,VD112,VD116就大概五个的样子,不过以后还可能增加一点

比较后对应大小顺序放到VB00  ,VB01,VB02,VB03,VB04里面,例如VD104最大就在VB01里面放1,VD108最小就在里面放5,怎么才能实现啊?请教各位了

网友A:
西门子200PLC有没有指针?

可以用指针冒泡法来实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西门子200PLC有没有指针?可以用指针冒泡法来实现

 有指针,但是还需要知道原来的地址,好像就不行了

网友B:
标记一下,回去测试一下。

网友C:
  想弄成擂台的题目了!呵呵呵!!!

网友D:
好东西!

回去研究,今晚有活干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好东西!回去研究,今晚有活干了

网友F:
  弄成擂台的题目了!呵呵呵!!!

来学习一下,这个好像是类似排序

网友G:
都来想想~!也收藏下

网友H:
有空想一想,好像比较有意思。

网友I:
LZ想实现的数据所对应的名次?不需要从大到小排序吗?

如果冒泡排序完,顺序都乱了,怎么知道数据原来所处的位置呢?怎么将名次赋值到对应的VB区?

请lz说明功能或用途,方便大家出主意,拿出最佳方案。

网友J:
按题目要求,用S7-200编了以下程序,供参考:

   一、主程序:

   二、SBR_0 子程序:

  下面为按一下I0.0,其状态表立即显示分选结果:VD112=743,数最大,其对应VB3=1.VD108=515,其数为第二大,对应VB2=2....VD116=100,数最小,其对应VB4=5

  VB0为VD100的数值大小标示区, VB1为VD104的数值大小标示区, VB2为VD108的数值大小标示区, VB3为VD112的数值大小标示区, VB4为VD116的数值大小标示区。如:VB1=2,表示VD104的数第二大。。。

网友I:
根据LZ所描述,写了个子程序,手头没plc,无法测试,忘大家帮忙测试下。

时间仓促,肯定有不对的地方,欢迎批评,我先睡觉!

编程思路:假设情况为考试成绩排名次。每个VD数据,对应一个VB名次;然后循环比较每个数据,如果小于被比较的数据,对应的VB名次+1。每个VB名次初始都为1,倘若一个数最大,则VB名次不会+1,那么它还是1(第一名);如果它最小,都比它大,+1加了4次,那么对应的VB名次则为5。

注意:1)没有处理如果数据相同的时候,则会出现并列名次。如果存在并列第一的情况,那么就没有第二名,直接是第三名。2)一个周期即可完成排名操作。数据变化时候再调用,要注意扫描周期哈。

逐个比较,如果小于被比较值,对应的VB名次+1;比较完之后被比较值的物理地址AC1+4

每个内循环结束后,比较的VD值物理地址+4,VB名次+1,并将赋初值为1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LZ想实现的数据所对应的名次?不需要从大到小排序吗?如...

 是的,不需要排列,是选择效率高的主机优先启动,把效率底的主机作为备用机不启动。这样就会效率高。

楼主:
先谢谢各位了,按照各位的想法我写了下面的程序,谢谢大家了

AC1为数据地址,AC2为排列放的地址

循环五次的调用数据比较和存入排列的地址

调用子程序,先把排名大小归零

排名的结果放到LB8再传送到VB里面去

上面为测试结果

谢谢大家了

网友K:
引用 网友L:
欢迎加入自动化群plc 6046537  去

 你的群不允许陌生人加啊、、

网友M(2015-07-13):
大家很活跃啊 哈哈  思维的碰撞

网友N:
引用 网友F:
弄成擂台的题目了!呵呵呵!!!来学习一下,这个好像...

网友O(2020-04-09):
标记一下,大家真的很厉害

网友P(2020-09-11):
占个沙发,看各位出招。

网友Q:
回复精彩

网友R:
引用 网友D:
好东西!回去研究,今晚有活干了



幼稚!

网友S:
引用 网友J:
按题目要求,用S7-200编了以下程序,供参考:    一、主程序:    二、SBR_0 子程序:   下面为按一下I0.0,其状态表立即显示分选结果:VD112=743,数最大,其对应VB3=1....



第一次没问题,第二次再改变数值,任意一个数值,显示就不对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