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一相电流大

楼主(2013-11-25):
昨天遇到一个特殊故障,请大家帮忙分析。

    我单位有一台630KVA移动变电站,(6KV/660V Y/△) 带的负荷是250KW电机660v(乳化泵),出现启动困难,启动电流1200A左右,造成电压降,开关打拍子,维持不住,有时也能启动起来。我观察运行时A相和B相电流基本一样60A.但B相120A左右。

    一开始怀疑电机有问题,我把电机改成Y型接法,接在另一台移变(1140V)。一切正常,启动正常,电流平衡。排除电机有问题。检查了开关线路,都没有问题,我想就是有问题,无非是一相接触不好,或断相,故障现象应该是两相电流一样,一相变小。

     这种电机一相电流变的比其他两相大1倍的情况,我想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,(变压器检修需要停高压,要申请,我还没有来及检查)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A:
先检查一下电源看看吧。

网友B:
  没有接触过这类 630KVA移动变电站 ,不太清楚,但你的是 250KW电机660v ,但是想问问你正常工作时 的 电流 也是  60A 吗 ?

网友C:
    根据P=1.7321UICOSΦ  250000=1.7321*660*0.85I   I=257A。  现“A相和B相电流基本一样60A.但B相120A左右”,电机没有过负荷运行,但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。已排除电机原因,要检查变压器三相电源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电机电流在泵打压的时候(带负荷)可以达到200A以上 空载的时候也就60--80左右

网友D:
是不是变压器的容量不够

网友E:
先检查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,可以判断是不是因为变压器引起的原因。检查电动机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,可以判断是不是电动机的原因,变压器也可以检查直流电阻三相是否平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