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功能温度校验仪有什么功能怎么使用

楼主(2013-11-25):
我用的是CONST316 多功能温度校验仪,我是个菜鸟,在计量室学习,不知道这个校验仪到底该怎么用,它具体有什么功能,,它能校验热电偶,热电阻么,还是只能校验变送器那类东西?求大神指点,详细指点

网友A:
  校验变送器那类东西,也就是与你实际工作的 温度仪做个比较看看偏差有多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校验变送器那类东西,也就是与你实际工作的 温度仪...

它是不是只能校验变送器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