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升沿计数不能累加

楼主(2013-11-25):
我用了上升沿后,还是计数上出问题,每次只能记一次数,不能累加,很郁闷,求各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原因在哪,我想将每运行一次就计数一次显示在触摸屏上

谢谢,QQ邮箱 123996613@qq.com

网友A:
看你的程序应该是想对D200进行累计吧,可是你用了传送指令,肯定就只有1了。

要解决的话,可以用加法指令,每次加一就可以了。

或者直接用增量指令,如果有的话。

网友B:
步号45的指令改成

 LDP Y003

INC   D200

网友C:
 想对D200进行累计吧,可是程序里怎么用的是 MOV 指令? MOV 指令是移动,你要加 1,应该直接 将原来的 MOV 改成 INC  ,也就是 加指令 !

网友D:
楼上正解

楼主:
谢谢,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,问题已解决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