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王以太网通讯问题

楼主(2013-11-25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现场组态王与西门子S7-300网线通讯,又与其他仪表modbus通讯,在正常通讯时,会出现与S7300通讯不上的现象,但mdbus通讯正常,重启系统后通讯又正常,但不定时又会S7300通讯不上

网友A:
呵呵。也许是软件BUG。。用 我们的舜通智能的Qtouch跨平台软件来学习吧。要做项目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咨询。 QQ:1534399930

网友B:
  你的一个组态王 软件与几个设备通讯 ??

建议你的 仪表先直接与 S7 300 PLC 通讯连接,然后 组态王 以太网 从 PLC 中读取数据

网友C(2014-04-13):
学习了

 你的一个组态王 软件与几个设备通讯 ??

建议你的 仪表先直接与 S7 300 PLC 通讯连接,然后 组态王 以太网 从 PLC 中读取数据

网友D(2014-11-08):
不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,其他的串口设备最好是通过串口服务器,然后再通过交换机连接主机的。

网友E(2018-06-24):
进来看看,学习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