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缆阻抗问题

楼主(2013-11-25):
有谁知道

ZRYJV22-6/6 3*150,

ZRYJV22-6/6 3*35

这两种电缆的阻抗

谢谢!

网友A:
这个可以查电缆选型手册。

也可以查电工材料手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查电缆选型手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查电缆选型手册。也可以查电工材料手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