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PLC读第三方通信困惑

楼主(2013-11-25):
   最近研究公司用的200PLC和第三方通信MODBUS 程序,有写看不明白,求解!

读第三方设备的电压和电流参数如下:

电流

电压

请问下VD212-VD216-VD218-VD224.。。怎么和上面的MODBUS MAP参数对应起来。。谢谢!

网友A:
Network1中data的&VB200就是读取的数据,读回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。

读取的数据存储在以VD200开始的数据区中,根据通讯地址说明,第一个字读的是A相电压存储在VD200中,第二个字读取B相电压存储在VD204中,以此类推,A相电流是第四个字,存储地址应该就是VD212,B相电流VD216.

楼主:
回复:

Network1中data的&VB200就是读取的数据,读回的数据放到这个数据区中。

读取的数据存储在以VD200开始的数据区中,根据通讯地址说明,第一个字读的是A相电压存储在VD200中,第二个字读取B相电压存储在VD204中,以此类推,A相电流是第四个字,存储地址应该就是VD212,B相电流VD216.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前面的看的懂可是到了,VD224读取相电压的时候,VD224对应为12 为NETRAL CURRENT ,为0序电流,不是电压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