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输入、输出回路的设计

楼主(2013-11-25):
       1.电源回路。PLC供电一般为AC85-240V(也有DC24V),适应电源范围较宽,但为了抗干扰,应加装电源滤波器或1:1隔离变压器。
  2.PLC上DC24V电源的使用。各公司PLC产品上一般都有DC24V电源,但该电源容量小,为几十毫安至几百毫安,用其带负载时应注意容量,同时做好防短路措施(因为该电源的过载或短路将影响PLC的运行)。
  3.外部DC24V电源。若输入回路有DC24V供电的接近开关、光电开关等,而PLC上的DC24V电源容量不够时,要从外部提供DC24V电源;但该电源的“—”端不要与PLC的DC24V电源的“—”端以及“COM”端相连,否则会影响PLC的运行。
  4.输入的灵敏度。各生产厂家对PLC的输入电压和电流都有规定,当输入元件的输入电流大于PLC的最大输入电流或有漏电流时,就会有误动作,降低灵敏度。所以应用弱电流输入并对漏电流采取防护措施,并且选用输入为供漏型输入的PLC。
  5.外部互锁与接地。(1)联锁。利用PLC控制电机正反转等正、反动作时,为避免PC的异常动作引起事故及机械损坏,应在外部组成一个联锁回路。
  (2)接地:为了保证PLC控制系统的安全,在实际应用中PLC需可靠接地。接地线不得与其它设备共用或与建筑物的金属结构连接,否则会适得其反,受到恶劣影响。
  6.PLC外部驱动电路。对于PLC输出不能直接带动负载的情况下,必须在外部采用驱动电路,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或晶闸管电路驱动,同时应采用保护电路和浪涌吸收电路。另外PLC的输入输出布线也有一定要求,请参照各公司的使用说明书。

网友A:
很不错的设计资料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