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耐德SOMACHINE平台下定时器功能块时间设置

楼主(2013-11-25):
我用的SOMACHINE M208PLC 在选择定时器 TON时是以功能块模式出现的, 怎么做才能把设定时间赋予个地址?新手求助 用过的教教我吧, 谢谢,TON有PT引脚该怎么弄?

网友A(2013-12-30):
这个不难,想在触摸屏里修改的话建立个%MW变量,找到个WORD_TO_TIME功能块转化成时间格式连在PT端.想在内部仿真的话就随便起名字了,例如TimeSetValue : INT  ,找到个INT_TO_TIME的功能块,转化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