密码问题。。。

楼主(2013-11-26):
欧姆龙plc里的程序设置了UM读保护密码,我应该怎么解开它,从哪里调出输入密码的窗口?

网友A:
这个参考编程软件设置

我们工程一般不加密,加密有时候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的;

网友B:
你做工程唉, 工程完了钱就挣到手了!

人家卖机器的就不同了,除非白菜价格的机器,要么烂机器, 不加密码,不等于自杀嘛.

网友C:
软件下面的plc下面 释放密码

QQ 380311035

PLC 触摸屏 编程 维修等等

网友D:
现在设置密码用途不大,解码软件满天是。

网友E:
有<此处内容被屏蔽>软件? 我只见过三菱的<此处内容被屏蔽>软件 欧姆龙的 CP 系列的 还没见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