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乘法除法 指令

楼主(2013-11-26):
请教各位图片中 226数值怎么得来的,怎么算都算不出来,还有SD718中的累加器是怎么用,为什么对D4034没有影响

楼主:
顶。。。。有大神帮忙讲下吗? 我已经按手册上的计算但是怎么都得不到226这个数值 ,真心求教

网友A:
D4032和D4034地址冲突了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4032和D4034地址冲突了吧

D4032后面就不该再用D4034,应该进4位用D4036

王者之师--略懂。略懂。

网友:
单字16位最大值是65535.。D4032,D4033 里放不下4525632.。。肯定溢出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单字16位最大值是65535.。D4032,D4033...

 D4032里16位是放不下,但是根据手册指令 D4033放高16位、D4032放低16位 完全没有溢出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用 网友A: D4032和D40...

 谢谢两位,但是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,都运行了9年了

楼主:
别沉了。。。。。求大神帮忙

网友D:
其实226是SD718的值,但是你的为什么不显示就不清楚了。

楼主:
每日一顶,只为解惑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