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合一插座接线问题

楼主(2013-11-26):
这种开关有用过的吗?开关这里带指示灯,三个脚接线是怎么接的?有熟悉的说下,现在能实现开关功能指示灯不亮,右图下方的三个脚的金黄色的那个脚没接,不知道怎么接。

网友A:
没用过,期待楼下的回复。

网友B(2016-08-29):
就是一个开关+一个插头,开关3个触点中有1个接N,1个接电源L,一个就是输出了。万用表量下电阻就知道了,把开关传到插头的L端子前就可以了,

网友C:
这是一个输入插座,不能当输出用,因为当插头拔出后三个金属的接触头就外露了带电,怎么接线带开关的是相线。一般都用在移动电器电源输入口。上面中间一根最粗最长的是保护线。

网友D(2017-08-18):
上面应该有标号的,如果没有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,好运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E:
13年的问题,16年还讨论呢,17年又捡起来了。2楼回答正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