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中实现今日用气量实时显示,每日8点归零后,重新计算

楼主(2013-11-26):
有一台流量计累积量,通过输入/输出域显示当日用气量 怎么调用归档的数据?怎么用VB语言实现呢?求解答?

网友A:
把变量加入归档就可以看归档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变量加入归档就可以看归档数据

是想实现每日用气量的那种 我们是8点交接 每天早上八点后用气量归零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又归零 这个样显示当日实时用气量 8点以后用累计量这个变量减去当日8点的数据,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 然后循环 显示的 wincc怎么调用数据库里面的数据?用I/O域显示在趋势图上

网友B:
这个就要用wincc中的vb或者c写脚本了。首先要连接数据库,然后读取数据,自己做统计,然后再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