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在线编程功能

楼主(2013-11-26):
西门子公司有没有在线编程功能,即不用将PLC由运行状态切换到编程状态,在线将程序的更改写入PLC中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类型的PLC。V4.0 STEP 7 MicroWIN SP9里:调试—RUN(运行)模式下程序编辑,可以实现你的要求,不过建议是不要这样调试程序,分分钟出事故

楼主:
S7-1200和S7-300系列PLC,因为以前我一直用OMRON的PLC,它们都有在线编程的功能,在设备运行的时候有点小问题需要修改很方便的,不需要影响设备的运行,通过在线修改就能轻松的改变PLC里的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