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0M1A 的omron plc 怎编辑么样控制PLC运行状态

楼主(2013-11-26):
一台步科Eview 触摸屏一插上通讯线,开总电源PLC 总不在运行状态。拔掉通讯线再开电源后待PLC在运行状态后再插通讯线后OK,不知道为何?????

网友A:
plc软件里面设置下

QQ 380311035

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等等

网友B:
通过CX-PROGRAMME软件可以控制PLC的运行

楼主:
谢谢,我已经早到原因了。

网友C:
看来是设置的问题。希望与楼主的原因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