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ACSV无扰和初始化下装

楼主(2013-11-26):
本人在化工厂工作,接触和利时MACSV已经一年多,关于几个版本的下载主控问题很是困惑,加过几个温度点,最终导致初始化下装,幸好车间没有生产,但是尽管这样,自控阀门的PID参数需要重新整定,,,
后期发现有人操作1.1.0版本居然可以在线无扰下装主控

&就加温度点这个问题与厂家沟通过,他们说:不改量程就没事。但是有时的确需要修改量程。在这方面我觉得浙大中控做的比较完善些,他们的软件基本不会出现初始化下装,,,

网友A:
回复你一下吧:和利时的软件下装控制器分为无扰和全下装,正常的修改温度的范围不是很大的话(这个手册上详细介绍了增益的问题)是不会引起初始化下装的,为了避免运行的工艺改动,建议组态的初期就把热电阻量程全部(含备用)修改到400,热电偶(K分度)直接设置在1300上,这样基本上可以满足使用了,即便修改量程也不会影响生产了。

    你看到的他们在线无扰下装只是规避的办法,经验点的工程师是可以做到的。

各家的软件都有使用的方法,从表象看到本质吧,熟悉了使用的办法其实都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