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输出频率0-1500HZ。

楼主(2013-11-26):
什么品牌有中频变频器 输出频率 0 -1500 HZ ,3相220V 。 15KW 的。

工作时,先加速到70000转,再开始加工!

网友A:
富士电机新推出的有一款

你可以问问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富士电机新推出的有一款你可以问问呢

好的,谢谢!

网友B:
能输出1Hz和1500Hz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能输出1Hz和1500Hz?

找个一圈都没找到!

楼主:
富士的变频器是哪个系列和型号,去找了一下,没找到!

网友C:
呵呵,有这么厉害的电机吗?

也太厉害了吧,那么高的转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有这么厉害的电机吗?也太厉害了吧,那么高的转速。

恩,我也觉得有点厉害!

楼主:
顶起来,大家还有没有其他型号满足要求啊!

网友D:
你还是找做火箭的吧,有这么高转速的变频器先不说,有没有这么高转速的电机,如果电机的轴径是50mm,那么在70000转的速度下,本身轴的外径的线速度是70000/60*3.142*0.05=183m/s

就5cm的轴径线速度183m/s,换算成时速是660Km/h,火箭的速度跟不上,飞机的速度差不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还是找做火箭的吧,有这么高转速的变频器先不说,有没有...

其实我知道有一个品牌变频器有这样的功能,只是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家也有这个功能。

楼主:
看来这个确实是个小众功能。万能的工控网都....

网友E(2015-12-01):
西门子有一款可以输出2400HZ,功率1.1-447KW, 但是是380V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