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的自整定效果怎么这样差?

楼主(2013-11-26):
这样一个系统,压缩机一直制冷,加热器做PID温控加热。温度要稳定 在0度以下的某个设定值。这个设备加热一下可以冲出几度。但下降温度就有点慢。

采用200PLC,当编好程以后,采用自整定整出来的PID参数根本就不能用。温度总是不能稳定。偏差可以达到10度以下,总设定也就-30左右。

因为经常要改变一些条件,也没想手动调整PID。倒底哪种PLC的自整定效果会比较好?(以前用200的自整定有成功的,也有不好用的。)

网友A:
一直都用200的PID,效果挺好的呀,是你没有调整好吧?

使用PID控制面板调下就好了

网友B:
买个温度控制器,比这个简单多了,没这么多麻烦

楼主:
PT100,要设置成双极性还是单极性?-100度到+100度

电阻好像输入是也不会为负。

楼主:
PID调试面板调了几次都不行

楼主:
cpu只有一个通讯口,也不好更换了,要换成温控表的话,PLC又不能加通讯模块。自带的被屏占用了。

网友C:
    从你所说的这个来看,并不是 PLC 的 PID 功能不好,而是你的现场控制及 PID 参数调整问题

1, 现场温度偏差大的原因与加热设备有关

2, PID 整定控制输出正常,但如现场控制制冷,加热也有关

楼主:
感觉应该不难才对,在零下时一直制冷,就跟高温时自然冷却一样吧,都是不加热温度就下降。所以要一直加热才能维持 在一个固定温度。现在是一加热就超出好几度。

网友D:
温度采样点?加热器功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