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用EH做2轴圆弧插补,第三轴随动?

楼主(2013-11-26):
如题,能用EH做2轴圆弧插补,第三轴随动吗?做空间螺旋线运动

网友A:
eh可控制四轴。已开发出通用多轴系统。使用触摸屏现场边调试边示教、编程,能实现各种各样的自动设备控制。圆弧插补螺旋线运动精度一般。在自动焊接设备上应用。

楼主:
楼上是说可以呢还是不行

网友A:
可以,只是精度不是很高,用于焊接,涂胶等处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