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FP-X0 L40MR下载程序问题

楼主(2013-11-26):
松下FP-X0 L40MR连接到在线模式,下载程序后关闭,再重启软件上传程序为什么不是刚才下载的程序,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,请教下各位前辈指点一二

网友A:
选项----环境设置。看看。

不知道你说的不是刚才下载的程序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弄了半天原来是下载线不行,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,不太了解,哎

网友B:
那你还能下载进去,真牛!

网友C:
下载线不行 还能下载程序?

不是一般的厉害

楼主:
没下载进去的,换了条线之后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