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CPU224继电器型能输出高速脉冲吗?

楼主(2013-11-26):
西门子CPU224继电器型能输出高速脉冲吗?如果不能,那么我加一个EM222 DC型模块,是不是模块上就可以输出高速脉冲了?

网友A:
   好像 有的吧!

网友B:
继电器型的肯定不行,太快损坏继电器,扩展个模块就不清楚了,有模块的话楼主可以试试。

完了告诉我一声。

网友C:
输出高速脉冲信号,只有晶体管输出型才能行。

网友D:
S7-200 CPU支持6路高速数字量输入(CPU224/226)和两路高速数字量输出(用于PTO/PWM)。

CPU224 XP的两路高速数字量输出速率可以达到100KHz。

CPU224 XP特有的高速输入端子为I0.3、I0.4、I0.5。
支持特高速输入的I0.3、I0.4、I0.5可以接受5 - 24VDC信号;它们既可以用于高速脉冲输入,也可以用于普通输入信号。
CPU224 XP的高速脉冲输出Q0.0和Q0.1支持高达100KHz的频率。

Q0.0和Q0.1支持5 - 24VDC输出。但是它们必须和Q0.2 - Q0.4一起成组输出相同的电压。

CPU224的高速输出好像是20KHZ

要注意,只有晶体管输出的才支持高速输出!

网友D:
EM222DC模块不能输出高速脉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