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线截面与电流的关系

楼主(2013-11-26):
      没关系,只跟电阻有关系,横截面越大电阻越小,跟电流没有关系!
如果要关系那只有能承受电流的关系了!横截面越大可以承受的电流越大
电阻:R=ρl/s
R——电阻;ρ——电阻率;l——导线长度;s——导线截面
电阻率、导线长度与导线的电阻成正比,导线截面与导线电阻成反比。
同一种材料的电线在导线截面越大时,电阻越小.所以单位长度相同电压条
件下,导线截面越大,电流越大,反之越小.
当然还要考虑电线发热是否能承受强电流的问题.
1米长铜线电阻是多少?
四平方毫米一若是纯铜,则:
根据:“R=ρ×L/S”, ρ铜=5.3×0.00000001
可知:R=5.3×0.0000001×1(米)/4×0.00001(平方米)
=1.325×0.1(Ω)
导线电阻计算公式:R=ρ*L/S
R电阻 ρ电阻率 S横截面积 L长度
计算电阻的公式?铜线的电阻率是多少?
标称截面积/
1.0 1.5 2.5 4.0 6.0 10.0 16.0 25.0 35.0
/(mΩ/m)
17.8 11.9 6.92 4.40 2.92 1.73 1.10 0.69 0.49
电阻公式:
R=p*l/s(p—电阻率查表求;l—电阻长度;s—与电流垂直的电阻截面面积)
有了这个公式不怕你不知道算
电阻率的公式?
电阻=电阻率*导体长度/横截面积
电阻率=0摄氏度的电阻*(1+电阻变化率(阿尔法)*升高温度)
如何计算电线的电阻大小?
如一条一米长的电线,我要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它的导通电阻和绝缘电
阻的大小。
问题补充:导体材料是裸铜,线径是28AWG
根据电阻定律 R=PL/S里r是电阻单位是欧姆, p是电阻率单位是欧姆*米,
和这个导体的材料有关,不知道你说的电线是铜线还是铝线。铜线和铝线
电阻率不同的。L这个导体的长度,单位是米。s是导体的横截面积。单位
是平方米。
怎么运用这个公式计算你说的那个导线的电阻呢,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导线
是什么材料做的,然后找一些资料,或者在网上查一下这种材料的电阻率。
也就是电阻率p对应的数值。你的导体是一米长。那么长度L是1米.然后要
计算出你的导线的横截面积。横截面积计算只要量出这个导线的半径。然
后根据面积公式
S=πR2.计算出横截面积。
切记在半径的单位要化成米。
然后把数值带到公式里面去,计算
电导,电阻率,与电阻三都有何关系??是否有公式换算??
电导S 和电阻R互为倒数
R=1/S
电导描述的是导电能力的强弱,
电阻描述的是对电子流动的阻碍能力的强弱。
电阻R=p*l/s,其中p是电导率,l是导体长度,s是导体截面积。
电阻率与电导率p互为倒数,等于1/p。
电阻R,电导S
R=1/S
电阻率为导体单位长度的电阻值,单位为欧姆/米
寻:电流 电压 电阻 电功[率]公式
I=U/R;P=UI=I2R=U2/R=W/t;W=UIt=I2Rt=U2t/R=Pt;Q=I2Rt
在串联电路中:I=I1=I2;U=U1+U2;R=R1+R2;P=P1+P2;W=W1+W2;
Q=Q1+Q2;U1∶U2=P1∶P2=W1∶W2=Q1∶Q2=R1∶R2;在串联电路中,
串联的电阻越多,总电阻越大;两灯串联在电路中时,电阻较大的灯较亮。
在并联电路中:I=I1+I2;U=U1=U2;1/R=1/R1+1/R2;P=P1+P2;
W=W1+W2;Q=Q1+Q2;U1∶U2=P1∶P2=W1∶W2=Q1∶Q2=R2∶R1;在并
联电路中,并联的电阻越多,总电阻越小;两灯并联在电路中时,电阻较小的灯较亮。
推论:两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在电路中:串联时较亮的灯并联时一定较暗。
电流、电阻、欧姆定律、电功和电功率与温度也有关系,与材料的大小长短形状都无关
R=ρL/S
在温度一定时,ρ由材料决定,R只与L、S有关
一般情况下温度越高,ρ越大,有些金属ρ值随温度的变化不明显,常用来做标准电阻。

网友A:
在温度一定时,ρ由材料决定,R只与L、S有关

网友B:
其实是跟铜导线的温升有关。

网友C:
第一句就是没关系,到底有不有关系……

网友D:
串联的电阻越多,总电阻越大;两灯串联在电路中时,电阻较大的灯较亮。

说的好!

网友(2014-02-07):
很不错可以学习一下,又涨知识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