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5KW电动机星三角启动需要配多大交流接触器?谢谢

楼主(2013-11-26):
请问一下,75KW的电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,交流接触器用的85A(一个),客户说小了至少要150A(一个)。我问公司的技术人员,答复说是星三角运行时是两个交流接触器在工作,加起来170A够用了。到底是哪种说法对啊?按我的想法,公司做了那么多套设备,按现用配置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我想知道按规范哪种对。谢谢

网友A:
比较常用的是2个150A(主接触器加△接触器),1个90A(Y接触器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常用的是2个150A(主接触器加△接触器),1个9...

谢谢,现在电机空载的情况下用2个85A的1个65A的也能正常启动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常用的是2个150A(主接触器加△接触器),1个9...

支持!!!!!!!1

网友C:
75KW的电机一般都用变频器起动,省电,对电机伤害也少得多。

网友D:
150,95,65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75KW的电机一般都用变频器起动,省电,对电机伤害也少得多。

  变频起动费用高了呀,如不是频繁起动的话一般都 星三角控制,用 150A 的两主接触器当然很好,烧触头的机会少很多

楼主:
好的,谢谢各位的帮忙

网友:
厂里的四台75kw电机拖动水泵配置是:2个250,1个170 ,七八年没坏过。

网友F:
2个200A的  一个150的

网友G:
75KW星角启动,正配接触器应该是90A左右,与接触器系列的额定电流接近即可。你的选择没错。

网友H:
交流接触器要90A就够了,越大安全系数越高么。

网友I(2014-02-01):
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两个接触器在工作,150A的接触器选择是考虑电机的正常工作电流150左右,应该可以降低些标准。但这种情况是否有什么具体的标准和规范呢~~~~还有就是这种情况的电缆具体选择多大截面积的比较合理呢~~~~

网友J:
150A2个,90A1个。

网友K:
160A的两个100A的一个就可以了。

网友L:
选用交流接触器,最主要看触点质量怎样,也就是看品牌!

如是施耐德等(正品)选用2个9011,1个6511就可以

如是德力西等,则最低用150,90.

网友M:
2个150A

           1个90A

网友N(2022-04-25):
"" 的回复,发表在8楼
        对内容: 【厂里的四台75kw电机拖动水泵配置是:2个250,1个170 ,七八年没坏过。...】进行回复:
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用1000A的更不会坏

网友O:
标准配备是2个150A(主接触器加△接触器),1个90A(Y接触器)

如果电机实际正常工作电流在75A左右,85A的接触器也能用,但是要加强设备检查,关注接触器运行温度

电机实际运行电流在85A以上的话85A的接触器肯定不行了,没有安全余量,接触器触点烧蚀的可能性很大,出现生产安全事故损失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