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MCGS与S7-300 315DP 通过MPI口通信是否一定要用西门子适配器?

楼主(2013-11-26):
我是新手,在做触摸屏和PLC的通信,网上有资料说可以用485直连,也有说用232的话要加西门子的适配器才可以,大家是怎么连的?求指教!

网友A:
   如是 与 300  系列通讯一定要加 通讯模拟的适配器,这样才能正常通讯。如是 200 系列的话可直接用 485 的连接线通讯

网友B:
用过proface是直连的,其他屏不知道,关注。为什么要加通讯模拟的适配器呢?

网友B:
刚正好看到信捷发帖,手册里可以直连S7300,但是只能19200似乎有点锉。

不知道其他家如何?

网友C(2014-01-15):
使用

6ES7 972-0CA23-0XA0

编程电缆可以实现MCGS 1561HI与西门子s7-300系列plc进行mpi通信

网友D:
昆仑触摸屏和西门子PLCS7-300通信,之前软件硬件没有升级的时候,所有型号昆仑触摸屏都要用适配器,现在昆仑软件升级以后,昆仑7寸和10.2寸触摸屏和西门子S7-300通信还需要适配器,昆仑触摸屏10.4寸,12寸,15寸,和西门子7-300通信,就可以直连,中间不需要适配器,有什么疑问可以拨打技术支持电话:400-610-7062,昆仑触摸屏上海销售:冯先生:13917427362,021-54481488,QQ:1004175873,

网友E(2016-01-27):
引用 网友D:
昆仑触摸屏和西门子PLCS7-300通信,之前软件硬件没有升级的时候,所有型号昆仑触摸屏都要用适配器,现在昆仑软件升级以后,昆仑7寸和10.2寸触摸屏和西门子S7-300通信还需要适配器,昆仑触摸屏10.4寸,12寸,15寸,和西门子7-300通信,就可以直连,中间不需要适配器,有什么疑问可以拨打技术支持电话:400-610-7062,昆仑触摸屏上海销售:冯先生:13917427362,021-54481488,QQ:1004175873,

tpc7062ks系列可以mpi联连西门子s7300吗,不知道支不支持mpi

网友F(2016-09-29):
同求tpc7062ks系列可以mpi联连西门子s7300吗,不知道支不支持mpi

网友G(2016-11-27):
我今天用MPI直连通信不上,不知道哪出问题了,请高手帮看看:

触摸屏:1561hi;

PLC:315-2DP

通信线:自己做的PLC端MPI3、8,对应触摸屏端COM4:7、8

组态软件 mcgs7.6

按照昆仑官网直连通信说明设置,就是连不上

区别就是mpi驱动版本跟说明的不一样,但又找不到说明里的驱动版本,要求:

 MPIV4.0.0.1、我的是v3.0.3.4,到处找不到要求的驱动

网友H:
按照昆仑官网直连通信说明设置

网友I(2019-09-10):
引用 网友D:
昆仑触摸屏和西门子PLCS7-300通信,之前软件硬件...

厂家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