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电舍vt230s带5.5KW空载电机可以启动,带15KW负载电机报E00 PM-3故障

楼主(2013-11-26):
明电舍vt230s带5.5KW空载电机可以启动,带15KW负载电机报E00 PM-3故障

检查逆变模块、驱动电路,没有发现明显故障点

恳求高人指点

网友A:
 明电舍vt230s 是什么变频器 ???

报E00 PM-3故障是什么原因,有手册不,查查

网友B:
说明书是这样提示的的:

建议检查电缆和电动机,假如这些没问题,那就是控制板坏了,更换控制板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