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用过图尔克的压力开关

楼主(2013-11-26):
有谁用过图尔克的压力开关?智能压力传感器PS400/500

我在设置参数的时候选定的单位是兆帕,为什么在选择设置SP1 开关点1以及rP1 释放点1的时候最小的值只能设置到0.26兆帕和0.13兆帕。我想讲这两个值设置为0.2兆帕跟0.1兆帕该怎么修改

网友A:
我这边用的图尔克的ps001v-300的,我今天刚试了一下,MODE键切换到ou1也就是第二个功能项,按SET键会显示Hnc,然后长按set 6秒左右,通过上下键可以切换Hnc和其他项,选择到Fno,然后按中间的按钮确认之后,就可以更改Fhp和Flp,这样RP1的值就更着改了。希望可以帮助到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