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品使用请注意!

楼主(2013-11-26):
注意目前这批EX2N-40A/50A文本PLC一体机和新款的EX2N-70H触摸屏一体机在使用AB项高速双向计数时需要注意把X端的COM口与DC24V开关电源的0V连接起来。

网友A:
很多设备需要这样接的;

建议设备接线之前,看一下手册;咨询一下厂家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设备需要这样接的;建议设备接线之前,看一下手册;咨...

恩恩,很多客户可能都没注意看手册就不清楚。确实建议大家要看看说明书再操作哦~

楼主:
这是改方案了吧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