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王与电能表(dl/t645协议)通讯

楼主(2013-11-26):
我想用组态王与电能表通讯,电能表遵循DL/T645通讯规约用COM1口,设置1200波特率,8数据位,1停止位,偶jiaoyan校验。自己电脑的串口也已经设置,但是无法通讯。确定电能表通讯是正常的。请各位高手指点啊!很急!!!!

网友A:
那你用串口调试工具与电能表测试一下通讯,返回值正确,那就说明组态王驱动有问题.

网友B(2014-01-06):
引用 网友A:
那你用串口调试工具与电能表测试一下通讯,返回值正确,那...

网友C:
是不是距离太远的问题。。你多少米?加我QQ:1534399930。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下。这样的项目我搞的比较多。

网友D:
串口测试一下正确,或者驱动有问题,或者是参数设置不对

楼主(2014-06-26):
谢谢大家,我后来做出来了。

网友E:
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?我也想学习一下,谢谢。QQ:297174244

网友F(2014-10-30):
mingyue100z,能把组态王与电度表通讯的方法让我学一下吗,最好发个简单的工程示例给我。邮箱:582362005@qq.com,谢谢!

网友G:
通讯这一块,应该先用电表的专用通讯助手进行测试,如果有数据了,再用其他软件组态连接。直接用软件就不好调试了,应为到底是串口不行,还是软件编程有问题,不好找,最后是用调试助手。

网友H(2015-03-05):
引用 网友E:
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吗?我也想学习一下,谢谢。QQ:840829835

网友I:
通讯设置首先要设置一个电能表地址,此地址为一个12位的数,其次是串口通讯参数

通讯不上有两种可能

  1. 说明你的设置有问题(前提是组态王驱动是好的),看下电能表地址设置正确不,再就是 波特

  2. 组态王驱动的通讯协议版本有问题

    DLT645 的协议分两种 1997和2007,而这两种的数据标识结构不同,前者是两字节,后者是四字节,如果组态王这个驱动是1997版,而电能表通讯协议是2007版的,那么就导致组态王发送的命令电能表不能辨认,不返回信息。

网友J(2016-07-23):
讯设置首先要设置一个电能表地址,此地址为一个12位的数,其次是串口通讯参数

通讯不上有两种可能

  1. 说明你的设置有问题(前提是组态王驱动是好的),看下电能表地址设置正确不,再就是 波特

网友K(2016-10-28):
波特率改成2400,看看奇偶检验对不对

网友L(2017-05-05):
引用 网友I:
通讯设置首先要设置一个电能表地址,此地址为一个12位的...

请问有07版本的驱动吗?

网友M(2017-09-04):
很多时候都是驱动的问题,

网友N(2018-06-30):
组态王97的驱动可以使用,我连过,但是2007的驱动我始终没找到。你的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O(2019-11-26):
代价大时间到了讲课了聚隆科技聚隆科技了